[牛人杂谈]
N76E003 在Keil下载出现 *** Error: Flash Verify Failed at 0x0000

楼主:
使用Nu-link过程中出现

找到Debug一栏点击Setting
把P2.0 Pin Function改为Input-only Pin

点击Write Config更新配置
然后就可以正常下载/仿真

楼主(2018-01-06):
大家可以下载有问题时候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下次用这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B(2019-02-21):
引用 网友A:
下次用这个板子,试试看。

不是,没用。

网友C:
看来可能还有其他问题造成

网友D:
以后注意这个。

网友E:
下次试下看看。

网友F:
好像遇到过,重装解决了。

网友G:
有时候不注意会出现各种小问题。

网友A:
这些是程序里无法做的。

楼主:
可以先默认。跑例子测试

楼主:
然后有问题再看我的贴。

网友H:
能请教一下是哪个版本的keil吗

网友I:
keil和mdk一定要区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