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想请教如何用运放比较

楼主(2018-01-06):
如何用运放实现比较器的功能,仿真了半天还是不对,在做课程项目,网上查的就只说可以比较,没说如何实现,三角波和直流电源比较出来的是直线,想请教一下。啊,不好意思,终于传上来了,打圈的部分就是我作的比较。
谢谢!我把电源改了一下,比较出来啦。谢谢

网友A:
先把你“仿真了半天还是不对”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B:
看看屋您示波器接法

网友B:
看您示波器接法有问题,参考地您要分清楚,现在测的是直流电6V左右吗

网友A:
仿真电原理图贴出来了。
“三角波和直流电源比较出来的是直线”。那就要把你的三角波波形贴出来(XSC1右通道),看看直流成份。

网友A:
电阻R8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两位回帖的朋友,谢谢,我弄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