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数如何让键盘显示

楼主(2018-01-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flag,a;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A=1;
ES=1;
}
void delay(uint um)
{
uchar x,y;
for(x=0;x<um;x++)
  for(y=0;y<110;y++);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bai,shi,ge,p;
p=((i/256)*100+(i/16)*10+(i%16));// 转化部分,但只能输入一个两位数。一旦输入三位数就显示的不正确。
bai=p%100;
shi=p%100/10;
ge=p%10;
P2=1;
P0=table[bai];
delay(5);
P0=0xff;
P2=2;
P0=table[shi];
delay(5);
P0=0xff;
P2=3;
P0=table[ge];
delay(5);
P0=0xf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a;
   while(!TI);
   TI=0;
  // ES=1;
   flag=0;
      ES=1;
  }
  display(a);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 uchar temp;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找大侠看看吧   呵呵   代码注释太少了  看起来吃力  呵呵

网友B:
让键盘显示什么意思?

楼主:
额、、、好像打错了,是数码管

网友C:
是显示ABCDEF吗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显示的

网友E:
数码管不能显示16位的数据

网友F:
16进制就是正常个位显示

网友G:
这个数码管不能区分8和B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显示?

网友D:
楼主这个是数码管吗?

网友E:
可以换成液晶显示。

网友F:
楼主代码还能实现双数码管。

网友G:
规定好了AB等的显示符号就可以。

网友H:
键盘显示?

网友I:
楼主是要数码管吗

网友J:
怎么让键盘显示?

网友K:
数码管呢

网友L:
没有看懂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主不是使用的数码管吗

网友D:
16进制无法显示

网友E:
楼主这个不是做好了显示了吗

网友M:
数码管不能实现十六进制。

网友M:
解决了吗

网友M:
怎么不使用TI的芯片?

网友N:
使用数码管吗

网友H:
不是应该LED显示吗?

网友I:
这个10以后表示不了。

网友J:
这个键盘不是输入吗

网友K:
数码管不是显示吗

网友L:
正常的都是LCD显示

网友C:
可以使用12864显示。

网友D:
只能是十进制显示。

网友E:
正常的还是10进制。

网友M:
89s52的ram有点少。

网友N:
现在TFT可以显示。

网友O:
这个不是啥难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