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变量出错

楼主(2018-01-06):
430在IAR开发环境上编译时是没错的,当要查看某个变量或某个函数点击GO TO DEFINITIN OF时,会出现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包括头文件

网友B:
嗯, 或者你使用的文件是错误的  头文件中找不到

楼主:
哈,还真是

网友C:
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处

网友D: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E:
先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选上

网友F:
找不到这个变量。

网友G: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是变量还是函数?

网友I:
你查找哪个函数?

网友J:
推荐使用CCS

网友K:
没有设置吗?

网友L:
有可能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C:
变量定义在哪里?

网友D:
重新编译

网友E:
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F:
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

网友G:
重新按照IAR试试。

网友H:
如果是自带的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I:
请把函数也粘贴。

网友J:
IAR不如CCS稳定

网友L:
重新建立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K:
这个不是需要设置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的吗

网友M:
这一块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等等IAR工程里面的文件全都加载完的

网友N:
多等一会的在进行这个操作的,下边有个进度条的。。

网友O:
这个还是比较有设计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