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占用周期

楼主(2018-01-06):
F28069 我用XDS100仿真,用CCSV5 中的CLOCK查看。下图,第一个NOP 占用一个CLK,    第二到第三个,都是占用164个NOP占用的周期数是1+16+16+16=49 ,我用72M时钟,用示波器看到的,也是49*13.88=680ns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不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B:
楼主做的很仔细的啊,很好的,借鉴这种学习方法了

网友C:
一个时钟周期啊

网友D:
nop不就是一个clk么......

网友E:
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F:
1个时钟周期

网友G:
nop指令周期是4

网友H:
_nop_的延时时间是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I:
一般一个nop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J:
NOP指令为单周期指令

网友F: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G:
周期是指机器时钟周期

网友H:
与晶振的关系是:osc/12/1000000微秒

网友I:
空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J:
由晶振频率算出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