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控制多个LED按规律闪烁啊

楼主(2018-01-06):
28027上有4个LED,如何同时控制多个LED按规律闪烁啊,求大神指导如何编程!!!!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楼主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主要还是通过不同的不同的定时器功能实现

网友B:
方法其实很多的  呵呵   通过中断也是可以实现的  呵呵   顶起来

楼主:
额额,我是小白,刚开始学28027,什么都不会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C:
主要是你这个“规律”范围太大了,跑马灯,同时闪烁或者你自定义的闪烁规则......对准io,要么while+延时,要么定时器中断里,给高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D:
主要还是通过不同的不同的定时器功能实现

网友A:
那就多个定时器同时启用的,或者一个定时器 的最小单位的实现中断计时的,然后分配好个LED的闪亮时间的。

网友E:
延时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