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仿真

楼主(2018-01-06):
在使用SRAM.CMD文件仿真是程序运行正确,我用定时器翻转IO口,周期是1us,一切都正常,但是我将SRAM.CMD文件换成flash.CMD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运行后发现运行的结果不对

网友A:
怎么不对啊

网友B:
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楼主:
翻转的周期到了2us

网友C:
flash的运行速度比在RAM里面慢

楼主:
算了, 明天再说吧,多谢大家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
程序能够运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这个跟CMD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翻转的周期到了2us

这个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G:
运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电平信号跟CMD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翻转的周期到了2us

执行的速度慢了。

网友G:
flash.CMD配置的空间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