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楼主(2018-01-06):
错误入下>>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38923, line 14:   error:
               can't find input file 'rts2800_fcpu32.lib'

楼主:
我这个文件是放在ccs安装目录下的,不知道应该放到什么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rts2800_fcpu32.lib' 应该是'rts2800_fpu32.lib'

网友B:
看来要细心才行

楼主:
算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多谢大家

网友C:
把“rts2800_fpu32.lib”复制到lib文件夹

网友D:
在工程的属性设置里的 File Search path 里添加该文件的路径

网友E:
在build options 的link下的library里加入库函数路径和名称

网友F:
在build options 的link下的library里加入库函数

网友G:
将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文件粘贴到CCS安装文件下的lib文件夹

网友C:
把DSP2833x_resource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全部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中

网友D:
需要补丁

网友E:
库文件可能找不到。

网友F:
缺少那个LIB

网友G:
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库

网友F:
这个芯片好久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