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和驱动都重新装了还出现Verify error!

楼主(2018-01-06):
程序和驱动都重新装了还出现Verify error!

网友A:
啥东东?没见过

网友B:
楼上能否说明这是什么状况?
工具吗?
那种呢?

楼主:
问题描述:打开调试好的工程,下载时出现该错误

网友A:
强制运行程序呢

楼主:
会提示Stack overflow

网友C:
估计是EVB问题导致的,确认仿真时EVB的跳线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程序下载不了,不会是仿真器坏了吧?

楼主:
不知道,算了,周一再说吧

网友E(2024-09-25):
在Windows系统中,可以使用事件查看器来查找与错误相关的详细日志信息。这可能会给出导致错误的更具体的原因。

网友E:
检查病毒和恶意软件

网友F:
更新BIOS/UEFI

网友G:
彻底卸载程序和驱动程序,清理系统,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程序和驱动程序,并按照官方指南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