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rotel中原理图导出为pdf或图片

楼主(2018-01-06):
(无正文)

网友A:
新版的软件就有导出PDF文件功能。

网友B:
第一次画板子 大家多指教

网友C:
Altum Designer 有这个功能

网友D:
protel中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 啊,我原来就是直接的截图,然后保存成图片型的也可以的

网友E:
那就用 AD 来打开 protel 工程, 再转 PDF 吧.

楼主:
哦,知道啦,多谢大家哈

网友F:
可以转换成高质量的  PDF  文档

网友G:
使用tinyPDF 或者doPDF

网友H:
可以使用虚拟打印机来处理

网友I:
Protel 99se File——>Setup Printer——>Slecet Printer——>Adobe PDF

网友J:
先把原理图拷贝成图形文件,然后再转换成PDF文档。

网友F:
得装有  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网友G:
使用PDF虚拟打印机转换

网友H:
选择这个虚拟打印机,都可以做成PDF文件

网友I:
然后就是在要转换的原理图界面直接按打印按钮就可以将原理图转换成PDF文档

网友J:
从网上下载一个PDF打印程序,一个虚拟的打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