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信号最高频率在200k

楼主(2018-01-06):
选用什么样的AD转换器比较合适?

网友A:
选择很多啊

楼主:
选用MSP430F149单片机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是否可以?

网友B:
速度会不会有点慢啊

楼主:
我也有点担心啊

网友C:
速度有点慢吧,楼主要采什么信号

网友D:
只要精度够就可以的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采用单片机自带的AD就可以了。

网友B:
430现在大多都带有12位的AD,看够用不

网友E:
使用芯片的ADC就可以。

网友F:
外部的ADC都这个频率

网友G:
其他的采样位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H:
TI的ADC芯片吗?

网友I:
高精度,高转换速率?

网友E:
现在的芯片带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G:
如果是8位的ADC,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I:
TI公司的24位AD芯片ADS1232

网友H:
TI的12位AD芯片有233种

网友J:
选择一个带adc的mcu就可以,很多都能到这个采样速度

网友K:
看性能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确定内部噪声这个参数

网友L:
并行比较型AD转换器、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双积分AD转换器

网友M:
200K采样频率比较慢了。

网友N:
ADC08100- 8 位、20 Msps 至 100 Msps

网友O:
ADC108S052 8 通道、200 ksps 至 500 ksps

网友P:
MCU自带的ADC

网友P:
选择AD芯片还是选择MCU的ADC模块

网友Q:
MSP430系列MCU的ADC

网友R:
TI的24位AD芯片ADS1232

网友K:
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
在布局布线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地分割

网友L:
楼主需要哪一种?

网友M:
TI的AD芯片有很多。

网友O:
10 位 A/D

网友P:
AD芯片是不是从精度方面考虑

网友Q:
芯片自带的adc功能

网友S:
将模拟量通过AD芯片LTC2462转换

网友R:
这个的采样精度很高。

网友N:
ADC084S021- 4 通道

网友T:
芯片自带ADC

网友U:
对其他的参数有要求吗

网友V:
选择MCU自带的ADC。

网友V:
TI的采样芯片有很多种。

网友T:
msp430就可以实现。

网友U:
外部的ADC吗?

网友W:
提高采样率的,多采集数据量的处理就可以的呀

网友X:
TI的AD吗?

网友Y:
引用 楼主:
选用MSP430F149单片机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是否可以?

这个应该可以,处理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会不会有点慢啊

满足采样要求就行。

网友Z:
自带的芯片ADC功能非常厉害。

网友X:
采样频率大于200k的芯片很多。

网友Y:
引用 楼主:
选用MSP430F149单片机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是否可以?

硬件电路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会不会有点慢啊

单片机的ADC速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A:
200K的ADC很多的呀

网友AB:
一般的告诉AD就可以的,200K的采样率,现在大多数AD都能满足的。

网友AC:
最主要是精度的吧

网友AD:
采样率达到200k 的AD还是蛮多的。

网友AE:
200K的采样率不是太高的,一般的AD都可以达到的

网友H:
处理器自带的ADC

网友AF:
信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AG:
需要多大的ADC?

网友:
你得具体说明要求呢

网友AH:
采集什么信号?

网友H:
如果对处理器没有要求,任何单片机都差不多集成了。

网友AF:
这个频率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AG:
外部的ADC芯片吗?

网友:
集成的还是外设AD

网友AH:
小信号可能需要高分辨率。

网友AI:
ADC的型号是ADS7817

网友AJ:
直接带有200K的AD转换器

网友AI:
ADS7817 写的最高200KHz

网友AK:
430自带的10/12位的应该就能用的吧

网友AE:
这个是好达到的

网友AL:
430现在大多都带有12位的AD

自带的内部ADC好像有些虚标,要求精确的话就用专业的A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