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keil自带的RTX操作系统用的多吗?

楼主(2018-01-07):
keil自带的RTX操作系统哪些时候用?
它比FreeRTOS优势在哪里?占RAM会小很多 吗?

楼主:
RTX用的人这么少吗

网友A:
用过,没感觉有什么优势,

网友B:
ucos和rtt不不好用嘛

网友C:
我第一次知道keil还自动系统的

网友D:
是个不错的系统

网友E:
实际用来做产品的真没见过。高不上低不就的

网友F:
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Keil 公司也未必知道, 不如改成
有用过的吗?
有在批量产品上用过的吗?

我反正是没有用过

网友G:
MDK 里带不少RTOS,如: RTX, freertos ,rtt ,liteos

网友H:
项目上用过,毕竟是arm亲生的,效率还是不错。感觉效率比ucos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项目上用过,毕竟是arm亲生的,效率还是不错。感觉效率比ucos好....

用什么IC?
占FLASH和RAM有多大?

网友I(2018-02-11):
采用时间片调度,可以用

网友J(2018-04-22):
请问,哪里有RTX的视频教程?额,我想要比较深入一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采用时间片调度,可以用

是时间片加优先级混合调试

网友K:
keil自带系统?

网友L(2018-11-03):
RTX(Real Time eXecutive)是ARM公司针对ARM7,ARM9,cortex-m内核推出的一款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该系统占用内存很小,切换速度很快,特别适合一些内存小的芯片,像只有32KB的flash,8KB的RAM的cortex-m0都可以使用(开4,5个任务都OK的,不像ucos,有点吃力).而且该系统是开源,免版税的.
---------------------
作者:青蛙嘎嘎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luoqindong/article/details/14045767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我用过在项目上,非常稳定,RAM、Flash等资源的占用很少。时实时性可以说是当前主流中最好的。uc/os、FreeRTOS 什么的没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