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测温电路

楼主(2018-01-07):
现在要用NTC做个测温电路,看到有好几个电路都是先并联10k电阻,然后再串联电容,如下图所示,想请教下这种电路相比直接串个10k电阻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RC充放电方式,不知道你的意思

网友B:
没有AD的MCU可以这样搞,有AD的模块直接分压好用点。

网友C:
估计是为了校准电容的偏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