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用专用的电池电源管理IC,用单片机控制MOS管PWM充电方式

楼主(2018-01-07):
不用专用的电池电源管理IC,用单片机控制MOS管PWM充电方式,软件上要如何设计实现对铅酸电池充电?充电电压27V,电池电压24V/26AH。

网友A:
复杂的就不说了 , 说不到头,我也说不来. 说简单的也很简单,几秒钟到十几秒检测一次电压 电流,再去调整一下pwm即可,

网友B(2018-03-30):
骊微电子提供电源管理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