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8-01-07):
我做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STM32F103C8T6.
睡眠模式。烧进去程序以后,确实进入了睡眠模式。
可是发现,再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
高手支招,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我问领导,领导说不可能。我想用串口下载,领导说单片机里要有程序。
我不明白,以前在其他单位的时候,STM32都可以用串口下载的,也没往
单片机里烧写程序呀。高手解惑

网友A:
使用ST自带的IAP程序,自然不用先烧录说明程序;
如果采用是自己定制的IAP,那就需要先烧录这个IAP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自带的IAP程序,自然不用先烧录说明程序;
如果采用是自己定制的IAP,那就需要先烧录这个IAP程序了 ...

我说的是ISP呀,是不是不用烧程序

网友B:
你用ST-linK试试看,先擦除干净,再烧录试试。

网友C:
可以的。
连不上是因为进入休眠了。
先按住复位键,连接的同时松手。多试几下,一定可以连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连不上是因为进入休眠了。
先按住复位键,连接的同时松手。多试几下,一定可以连得上的。 ...

没有复位键

网友D:
把复位脚拉到低就可以复位了,可以找RC复位的那个电容位置。休眠状态是烧不进去的,复位了之后再重新烧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