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FLASH的时序怎么实现?

楼主(2018-01-07):
想给msp430 外扩FLASH,大小为4M。不是SPI的。 msp430F2132没有总线,读写FLASH的时序怎么实现?

网友A:
只能自己模拟

网友B:
自己模拟吧,你用的什么FLASH芯片?

网友C:
具体是什么FLASH?如果是NAND之类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D:
模拟吧   这个只能这么玩了  呵呵

网友E:
那就选一片带有I2C总线的flash的呗

网友F:
用的什么FLASH芯片?应该有数据手册的

网友G:
flash是什么接口?

网友H:
是只用过存储吗?

网友I:
具体根据芯片进行区分。

网友J:
好像有spi的flash芯片。

网友K: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G:
如果正常的接口都是通过地址线访问的。

网友H:
只是读取数据,很简单了。

网友I:
FLASH的种类有很多。

网友J:
楼主具体使用的哪款?

网友K:
正常的MSP430都可以读取。

网友L:
这个内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网友M:
这个还是特不错的,赞一个的。

网友M:
不可能吧,没有总线的,怎么玩?

网友M:
一般来说,要么是SPI总线的,要么是I2C总线的呀

网友N:
MCU没有总线的,必须模拟出总线的使用。

网友O:
这个采用MCU的IO口进行模拟总线的还是蛮好的。

网友P:
这个不管怎样的必须用MCU的IO口的模拟出总线的。

网友P:
这个一般都是SPI总线的设计的,,参照资料中的时序设计的

网友Q:
什么FLASH芯片

网友R:
一般不都是通过地址线访问的吗

网友S(2018-06-07):
                       SD NAND 贴片式T-card
1.Introduction
全闪存SD NAND是一个嵌入式存储解决方案设计的LGA8(WSON)小封装,尺寸只有8mm*6mm, SD卡的操作与SD卡类似,是行业标准。
SD NAND由高可靠性的SLC Nand闪存和高性能控制器组成, NAND区域(VCC)需要3.3V的供电电压,能够支持class10的访问速度。
SD NAND完全兼容SD2.0接口,它允许大多数CPU使用,具有高性价比、高质量、低功耗的特点。

2. Product List
PartNo.        Capacity        Package        Size
MSD1GL68S        1Gb        LGA-8        6x8mm
MSD2GL68S        2Gb        LGA-8        6x8mm
MSD4GL68S        4Gb        LGA-8        6x8mm
MSD8GL68D        8Gb        LGA-8        6x8mm

3.USE
可穿戴设备、智能硬件:
手环、手表、运动MP3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铃、智能监控、语音模块等
QQ:3073005119

网友S:
                       SD NAND 贴片式T-card
1.Introduction
全闪存SD NAND是一个嵌入式存储解决方案设计的LGA8(WSON)小封装,尺寸只有8mm*6mm, SD卡的操作与SD卡类似,是行业标准。
SD NAND由高可靠性的SLC Nand闪存和高性能控制器组成, NAND区域(VCC)需要3.3V的供电电压,能够支持class10的访问速度。
SD NAND完全兼容SD2.0接口,它允许大多数CPU使用,具有高性价比、高质量、低功耗的特点。

2. Product List
PartNo.        Capacity        Package        Size
MSD1GL68S        1Gb        LGA-8        6x8mm
MSD2GL68S        2Gb        LGA-8        6x8mm
MSD4GL68S        4Gb        LGA-8        6x8mm
MSD8GL68D        8Gb        LGA-8        6x8mm

3.USE
可穿戴设备、智能硬件:
手环、手表、运动MP3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铃、智能监控、语音模块等

网友S:
1.什么是SD NAND ?
针对嵌入式领域小容量上非常多变的应用场景,把小容量的SLC NAND跟SD的controller包在一起,然后定制的FW。
6x8mm封装,WSON/8的封装,容量从128MB-1GB都有。
SDIONAND是怎样的芯片?不就是SD卡吗?
不一样,T卡用的wafer很多是ink die,T卡是一个模组,很多坏掉就换新的。我们这个是贴在板子上,都是用good die做的,而且我们封装形式比较小,焊在板子上稳定性比较高,T卡是插上去的由于震动可以能引起接触不良,会脱落。
应用领域? 蓝牙耳机,穿戴式设备,等电子消费类产品。
优点?       缩小PCB面积
                 质量更有保障
                 兼容性高
                 耐高温可以过回流焊
邮箱:witte@longsto.com

网友T:
这个参照具体的pdf资料设计的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