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1的寄存器还是存的停止之前的那个脉冲的频率

楼主(2018-01-07):
CAP 模块 抓脉冲 算频率 但是我停止发脉冲后   CAP1的寄存器还是存的停止之前的那个脉冲的频率

网友A:
你想要的结果是?

楼主:
停止发脉冲   让CAP1就为0高手解答下。。。

网友B:
停止以后, 没有脉冲过来, ECAP 就抓不到脉冲, 所以没有更新它的机会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那怎么办

网友E:
可以考虑用个定时器来来做超时管理, 比如超时清零这个寄存器.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