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或DAC和DSP相连接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07):
ADC或DAC和DSP相连接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接口方式:并行/串行

网友B:
比如匹配问题,以保证A/D采样稳定或D/A码不丢失。

网友C:
接口电平,必须保证二者一致。

网友D:
需要主要电源影响

网友E:
AD转换芯片一般输入阻抗较小,加入射随器

网友F:
具有非常好的布局用于低噪声工作

网友G:
根据特定器件和电路板的布局,一个或两个电容可能就足够了

网友H:
电压参考存在噪声

网友D:
AD或者DA对电源比较敏感

网友E:
加电压跟随器能提高电路负载能力

网友F:
可能需要更少的电容器。

网友G:
均衡误差、偏移误差

网友H:
噪声或不稳定,它们大多数都产生在转换器输出满量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