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峰值采集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18-01-07):
我的峰值采集电路是用来采集交流电的负载电流,使用电流互感器,输入经过加直流偏置电压2.5V, 幅值为1V,即无负电压了。然后使用LM311+TL081进行峰值检测,现在用proteus8进行的仿真,结果如下图, TL081前后电压会有个偏差, 另外搞不懂R8的作用,我试了一下,断开R8,电压表很快稳定显示一个值,接上则电压表是跳动的,就是纹波比较大。断开要小得多,所以搞不懂这个R8在这里做什么用?求教!

楼主:
PKD1是接上R8的波形图

PKD2,PAD3是断开R8的电路及波图形

网友A:
峰值电路原理不明白。

楼主:
两个电压表不一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TL081用的是差分电源,我只用了单端引起的吧?我改用其他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就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搞不懂这个R8在这里做什么用?"
R8是为C1放电用的。如果R8开路,那么C1充电到输入峰值后无处放电,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输入峰值,即使输入已经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这个R8在这里做什么用?"
R8是为C1放电用的。如果R8开路,那么C1充电到输入峰值后无处放电,会在很 ...

谢谢!!!!

网友B:
采用电阻(R8)为峰值保持电容(C1)放电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是测量完毕后,用个开关电路为C1放电,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网友A:
也没有隔离二极管,肯定是峰值后肯定包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用电阻(R8)为峰值保持电容(C1)放电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是测量完毕后,用个开关电路为C1放 ...

没有隔离二极管,电路有问题.输出肯定是上下电轨.还有相位反馈是有问题的,是正反馈,在信号上升时,输出跟随输入,当输入下降时,运放输出跟电容通过隔离二极管断开,保持输出峰值电压,运放输出是正电源轨(是轨轨OP),因此此电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这个R8在这里做什么用?"
R8是为C1放电用的。如果R8开路,那么C1充电到输入峰值后无处放电,会在很 ...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U2要接成正反馈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用电阻(R8)为峰值保持电容(C1)放电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是测量完毕后,用个开关电路为C1放 ...

此电路肯定不是峰值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隔离二极管,电路有问题.输出肯定是上下电轨.还有相位反馈是有问题的,是正反馈,在信号上升时,输出跟随 ...

楼主的这个电路,与LM311特殊结构有关系。LM311输出是一支集电极和发射极均开路的三极管。首帖电路,LM311输出端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源正端,发射极接电容C1,且同时接到比较器(LM311)的同相输入端。所以,这是负反馈。从LM311输出端三极管发射极看,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输入为R10右端(比较器反相输入端)。
之所以该电路能够测量峰值,乃是因为LM311输出端三极管发射极只能流出电流对电容C1充电,却不能令C1放电。LM311输出端三极管发射结,起了隔离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U2要接成正反馈呢?谢谢!

此电路不是正反馈,而是负反馈,理由见我在12楼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肯定不是峰值电路.

此电路确实是峰值电路。理由见我12楼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不是正反馈,而是负反馈,理由见我在12楼的回复。

我查看311的文档,确实是可以用的但取出的信号应从7脚才构成负反馈,从1脚出,是正反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311的文档,确实是可以用的但取出的信号应从7脚才构成负反馈,从1脚出,是正反馈吧. ...

LM311两输入端的极性,是根据7脚输出而定的。但1脚输出和7脚输出相位恰相反,所以LM311从1脚输出,把两个输入端符号对调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311的文档,确实是可以用的但取出的信号应从7脚才构成负反馈,从1脚出,是正反馈吧. ...

楼主那个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肯定不是峰值电路.

俺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反正本贴言论和厂家datasheet中有一个是错的!

双方都要面子,那就说成:1和3脚相连是峰值检测,1和2脚相连也确实是峰值,只不过商标是21IC牌的!

楼主:照厂家的电路图连接,可能更靠谱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俺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反正本贴言论和厂家datasheet中有一个是错的!

双方都要面子,那就说成:1和3脚相 ...

你在那看1和3连是负反馈的,基本上7是集电极输出,跟同相输入脚是同相位,跟1脚是反相位的,发射极输出。不知你看到的是那个下载的文档。

网友B:
厂家的 datasheet ,也可能出错。

上面两图,出自同一厂家的同一份 datasheet,但两输入端引脚号和同相反相符号相反。

甚至同一图中两芯片输入端引脚号和同相反相符号相反。

这种情况,可靠的只有你自己根据电路原理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看1和3连是负反馈的,基本上7是集电极输出,跟同相输入脚是同相位,跟1脚是反相位的,发射极输出。 ...

他看的是德州仪器的文档,我在20楼贴出的是国半的文档。
20楼图中,厂家 datasheet 明显有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看1和3连是负反馈的,基本上7是集电极输出,跟同相输入脚是同相位,跟1脚是反相位的,发射极输出。 ...

他贴出的图,厂家的图中引脚符号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看1和3连是负反馈的,基本上7是集电极输出,跟同相输入脚是同相位,跟1脚是反相位的,发射极输出。 ...

有争议,就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好了!

1.到底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依据很多,最简单的是看手册中的响应曲线!略微麻烦一点的是看内部原理图!

到目前为止,你们啥依据都没有,就能下结论是某种反馈,不可能!

大侠根据16楼的图(图中已知是正反馈),然后反推其他连接方式的反馈极性,逻辑上靠谱,但原因上不明!

生产311的公司比较多,几乎几个知名大半导体公司都有,包括安森美!但原理图差不多,随便来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贴出的图,厂家的图中引脚符号是错的。

注意逻辑:
1.手册中有其他错误,并不等于说TI所给正峰值检测原理图一定是错的!当然了,也不能说它一定就没错!
2.当2/3引脚序号和正负极性标号不一致时,两者之一有错!但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错!

以上两个错误的鉴定,需要从原理角度具体分析!

网友D:
根据上面原理图可以判断出:一、相对于7脚来说,2是同向,3是反向输入,这个没问题。二、311的逻辑原理是:当V2高于V3时,7脚处那个三极管截止,此时是集电极开路状态,具体输出状态由上拉电阻确定!反之,三极管饱和,7脚输出由1脚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根据上面原理图可以判断出:一、相对于7脚来说,2是同向,3是反向输入,这个没问题。二、311的逻辑原理是:当 ...

现在问题是,原理图中出现2-/3+这种不一致情况,正确情形要么是3-/2+,要么是2+/3-!
到底是数字序号错了,还是正负号标错了,需要看具体原理图!

对于峰值检测,期望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D:
跟随期间,要用负反馈强迫比较器处于线性区,从这一点看,1脚应该连接到同向端,即2+端!
简单的根据25楼所述原则,V3高于V2才行,即3-信号输入端,2+是反馈输入端!

所以从原理上来说,下图中凌特的这个原理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跟随期间,要用负反馈强迫比较器处于线性区,从这一点看,1脚应该连接到同向端,即2+端!
简单的根据25楼所 ...

图:

网友D:
TI手册中电路图有问题,难怪许多人用tina或multisim之类的仿真器都仿真不成功!

网友B:
@zyj9490
你看看28楼图和首帖图有何不同?我是看了半天,没看出不同之处。

网友B:
@zyj9490
如果28楼图是正确的,那么18楼图一定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23楼“到目前为止,你们啥依据都没有,就能下结论是某种反馈,不可能!”
“依据”我在12楼已经说过,25楼不过重复一遍罢了。

楼主:
这个电路最早在《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经典实例》这本书中看到的,不过用的是运放加了一个三极管的,利用射极输出作跟随,后面看论坛之前的**,有个用LM311 datasheet中的电路,我用proteus作了仿真,不能用,后面看到的**是也是别的网友发现的datasheet中的电路有问题,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反正本贴言论和厂家datasheet中有一个是错的!

双方都要面子,那就说成:1和3脚相 ...

按厂家的datasheet电路,仿真不行,我也奇怪,后面是看论坛中的一个帖子有人掉坑了,后面解决了的,我也用proteus仿真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zyj9490
如果28楼图是正确的,那么18楼图一定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我昨天晚上实际上连发3个帖子,其中一个是关于12楼的,原贴是这样说的:

上大学目标不是当官发财,其中目标之一培养你逻辑思维能力,即让人学会思考的。我被下面这段话的逻辑关系震撼了:[首帖电路,LM311输出端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源正端,发射极接电容C1,且同时接到比较器(LM311)的同相输入端。所以,这是负反馈。],请问这个“所以”是怎么所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最早在《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经典实例》这本书中看到的,不过用的是运放加了一个三极管的,利用射极 ...

你首帖图就是用了LM311的“射极跟随”输出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 datasheet ,也可能出错。

这个我想下,确实还是做个放电电路,不然在响应速度和输出纹波上总难做到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择,放电RC时间参数小了,输出的精度也会受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晚上实际上连发3个帖子,其中一个是关于12楼的,原贴是这样说的:

为何自删了?因为和上年纪的人讲话,你们难以想象有多费劲!

例如我上面说的很清楚了,人家居然是“看了半天”!像9490这样的年轻人,一眼就看出啥意思了!你说上句,人家就能猜出下局,这样聊天多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首帖图就是用了LM311的“射极跟随”输出结构。

是的,本来按那个电路做的,但仿真时找管子,封装大了,没找到合适的管子,后面看帖,看到LM311,就想用这个了,实际信号流,模电知道有限,最近刚学了,楼上有高手,发帖长知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下,确实还是做个放电电路,不然在响应速度和输出纹波上总难做到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择,放电RC时间 ...

先搞明白LM311的输出结构,注意其“7”和“1”脚,一个是类似“共射”而另一个类似“共集”(射极跟随)。注意这两种输出组态极性是不同的。

至于电容的放电,需要增加其放电回路,即放电时要有较小的放电电阻。

楼主:
实际上我自已是这么分析的,LM311的前端是一个比较器,输出做了反相,然后输出给三极管,通过射极输出充电,反馈,在反馈与输入相同时,充电结束,这里的LM311的正反端输入,主要是比较器的输出是加了反相的。高手求指点。
另外想做一个放电电路,有什么讲究,求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争议,就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好了!

1.到底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依据很多,最简单的是看手册中的响应曲 ...

非IC专业的看这个原理图,考虑到模电书上有741原理图,所以大致原理上能看懂,但有几个细节看不懂,例如共模反馈环在哪?

而应用工程师没必要关心细节,有了手册上这个图,就能画出响应波形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自已是这么分析的,LM311的前端是一个比较器,输出做了反相,然后输出给三极管,通过射极输出充电 ...

由于是采用了LM311的“射极跟随”结构输出,那么反馈到其正输入端就是负反馈了。

负反馈下,就不能再按照“比较器”来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下,确实还是做个放电电路,不然在响应速度和输出纹波上总难做到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择,放电RC时间 ...

说“峰值”,数学上通常称“极值”,一定是自变量在某个区间内函数的极值。
在你的应用中,显然自变量是时间,测量电压在某段时间内的极值。所以先确定时间区间,测量出电压在此时间区间内极值后令电路复位(电容C1放电),重新开始下一次测量,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首帖图就是用了LM311的“射极跟随”输出结构。

听话都听不懂!

人家说的是[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这本书上第10章那个图:跟随器+二极管+跟随器结构!

楼主:
这是LM311的原理,比较器输出带反相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LM311的原理,比较器输出带反相输出

这个图就充分说明了其输出结构。你按其分析即可。

网友D:
但是311结构中,不是普通的跟随器,起码它是非线性的!开集是想适用多种逻辑电压,开射能增加驱动能力,所以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自已是这么分析的,LM311的前端是一个比较器,输出做了反相,然后输出给三极管,通过射极输出充电 ...

“另外想做一个放电电路,有什么讲究,求指点一下。”
放电电路就是一个开关,而且这个开关是单向的(只需要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电流),所以用普通小功率三极管或者小功率MOS管都可以,只要求关断时电阻足够大(漏电流非常小),导通时电阻足够小(放电快)。对首帖图中1.5uF电容量和几伏特电压来说,连放电时的限流电阻都不必使用,小功率三极管或者MOS管都能够承受放电瞬间的电流。

楼主:
我这个是在线检测的产品,检测配电输出母线总负载,随时在变,我需要一个较好的即时负载信息,当负载变小时,能够较快的得到即时信息(1s左右时间),所以还是要一个放电电路。

没想到LM311的电路引起大家大讨论,说明峰值检测这个用的人还是挺多啊,在电流互感器输入后,我是做了一个滤波和加直流偏置的,目的是不想加正负电压供电,那个太占板子的面积了。也不便宜,够我多加几个运放了。
模电知识从学校出来,至少15,6年不用了,这个把月时间到处抓书看帖,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啊

楼主:
也看过一些板子,直接一个CT加个负载电阻,然后一个桥,加上一个暴力的大电容,不关注精度问题,实际很简单,做产品需要较点真,看了CT输出波形,很脏,这个电路花了我一个多星期时间,磨原理,然后是IC电路选型,价格问题,PCB板空间问题,换了好几个方案,说实话,身边做模拟的太少,数字这个的人太多了。

网友D:
上面说了,我连发3个帖子删了俩,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发现了TI手册中原理图有问题。

如果看到楼主电路图和TI手册不一样,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直觉是应该相信手册!所以我上面帖子建议楼主按照手册上的电路连接,毕竟是大公司的东西,应该是可靠的!

后来一直在查阅TI不同版本的手册,包括未被收购之前的国半的,发现不同版本手册不一样,非常混乱,例如2000年国半手册上,正峰值是2-/3+,而负峰值是2+/3-!!!而2013年3月的和2001年的手册上全是2+/3-了,但是正峰值电路是反馈到反向端的,和楼主的那个不同!到了2017年6月版本,正峰值电路图又错了!

而且我又查阅了凌特等好几个公司不同时期的手册,发现也是不统一!当然了,可能是有的公司直接参考国半手册的,凌特严谨一些,人家那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做一个放电电路,有什么讲究,求指点一下。”
放电电路就是一个开关,而且这个开关是单向的(只需 ...

谢谢!

网友A:
大厂的资料也不可信啊。最好问下TI的FAE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厂的资料也不可信啊。最好问下TI的FAE了。

此类“低级错误”大厂可能更容易犯。其实,只要按常理分析即可,无需问什么“FAE”。

网友D:
一味迷信权威固然不可取,但因为一个错误,就把大厂的权威性抹杀了,同样不可取!有本事再找几个类似的错误,甚至是根本不能工作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在线检测的产品,检测配电输出母线总负载,随时在变,我需要一个较好的即时负载信息,当负载变小时 ...

“没想到LM311的电路引起大家大讨论,说明峰值检测这个用的人还是挺多啊”
峰值检测电路有很多种,首帖电路只是其中之一。
讨论,主要是9楼“还有相位反馈是有问题的,是正反馈”和11楼“此电路肯定不是峰值电路”所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厂的资料也不可信啊。最好问下TI的FAE了。

我在20楼说“可靠的只有你自己根据电路原理的分析”。
问TI的FAE,不如自己仔细地根据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关键还是要吃透,不“傻根”

网友A:
用个393多好,大家都没有疑。加一个二极管。多简单明了。

楼主:
加了个放电电路,但这样就有个比较固定的输出纹波,影响精度,这个应该是由MOS管的漏电引起的吧?我试了一下,直接下拉个10左右的电阻,输出可以拉到0的,而MOS的导通电阻只有几个欧。有推荐的管子吗?谢谢

楼主:
这个想明白了,能放电就OK了,输入不一样时这个就不一样了,再释放放电开关后进行采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个393多好,大家都没有疑。加一个二极管。多简单明了。

用LM393加一个二极管的方案并不很理想。
用LM393,因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只能靠集电极电阻上拉为电容C1充电。LM393集电极电阻至少数百欧(否则太费电),假定500欧,楼主采用的电容量为1.5uF,那么时间常数为0.75ms。楼主测量的是交流工频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半个周期为10ms。0.75ms对10ms来说,太大了一些,电容C1不能充满,也就是无法达到输入的峰值,总要差一点。而且,比较器的稳定性远不如运放。
倒是采用最普通的运放如LM358加一支普通分立小功率三极管方案,从三极管发射极输出,充电时间常数远小于LM393集电极电阻上拉的时间常数,运放的稳定性也更好。从成本上,一支小功率三极管比一支二极管至多贵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M393加一个二极管的方案并不很理想。
用LM393,因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只能靠集电极电阻上拉为电 ...

试过这个,功率三极管没找到好用的,样例电路的贵,还占位置,不适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这个,功率三极管没找到好用的,样例电路的贵,还占位置,不适用

三极管只需要小功率的,例如8050或者9013之类已经足够,价格不过几分钱。

楼主:
这个LM311电路似乎有点问题,当信号比较小时非线性还是挺明显的,这还只是要仿真时的,实际估计更大吧,输入为0时,就有132m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LM311电路似乎有点问题,当信号比较小时非线性还是挺明显的,这还只是要仿真时的,实际估计更大吧,输 ...

“输入为0时,就有132mv了”
首帖图你使用的是单电源。
你看看LM311手册,共模范围允许到零(电源负端)么?

楼主:
我改了下电路,选用另一个方案了,贵一点,仿真结果很好,小电容,输出纹波也小,先用,后面需要降成本再做个小板替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下电路,选用另一个方案了,贵一点,仿真结果很好,小电容,输出纹波也小,先用,后面需要降成本再做 ...

舍近求远。

网友F:
你的电路可能存在原理性的问题,首先从原理上理解,前端的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起到输入信号功率放大的作用,电压反馈端应该接成电压负反馈,不应接在正输入端上。其次前端运放输出信号到电容充电中间应加二极管,否则输入信号下降直接将电容存储的电压值放掉,必须要加二极管隔离,第一个运放的采样反馈端应该从电容端或者输出运放的输出端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可能存在原理性的问题,首先从原理上理解,前端的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起到输入信号功率放大的 ...

首帖电路,你还没有“从原理上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可能存在原理性的问题,首先从原理上理解,前端的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起到输入信号功率放大的 ...

这是一个TI的电路,之前的论坛帖有,我换了运放,这样贵一点,但仿真出来信号满足我的要求,非线性有几个mv吧,10mv以上的精度和线性都非常好,作个板出来再调调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 datasheet ,也可能出错。

一个positive peak,一个negative peak,你再确认下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TI的电路,之前的论坛帖有,我换了运放,这样贵一点,但仿真出来信号满足我的要求,非线性有几个 ...

你的电路信号输入和LM311规格书里面的线路反了,你再看看LM311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路信号输入和LM311规格书里面的线路反了,你再看看LM311的规格书?

规格书是错的,上面讨论过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规格书是错的,上面讨论过了,谢谢

我没有看出来规格书线路有什么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个positive peak,一个negative peak,你再确认下电路?

无论是什么电路,我贴出的两幅图中引脚号和输入同相端反相端符号不同,已经足以说明两图中至少有一图是错误的。这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如同几何学中的公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什么电路,我贴出的两幅图中引脚号和输入同相端反相端符号不同,已经足以说明两图中至少有一图是错 ...

我再想想你说的,我没有玩过仿真,不过有个事实,网上很多人玩过LM311峰值检测器的仿真,都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再想想你说的,我没有玩过仿真,不过有个事实,网上很多人玩过LM311峰值检测器的仿真,都没有成功 ...

是很多人提到过,就是因为错了嘛,错了都仿真成功才怪,论坛里搜一下,之前有人经历过了,后来可能是问了大侠还是请教了TI FAE吧,结果是TI的图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很多人提到过,就是因为错了嘛,错了都仿真成功才怪,论坛里搜一下,之前有人经历过了,后来可能是问了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