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初始化RAM 这个区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2018-01-07):
初始化RAM 这个区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A:
IC上电工作时理论上RAM区的值是不确定的,所以通常程序上电后首选都要初始化RAM区

网友A:
初始化后再使用.

楼主:
哦,下面的就是吧
ORG    0000H
                 JMP RESET
          RTNI
         JMP TIMER1_INT              ;T1 INT THEN GO TO T1_INT
         RTNI
          RTNI
;--------------------------------------------------------
RESE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EARRAM:                      ;CLEAR RAM 020H-3AFH,
     LDI    DPH        ,07H
     LDI    DPM        ,02H
     LDI    DPL        ,0FH
     LDI    WDT        ,1100B         ;CLR  WDT     WDT=64ms
?CLinx:
     LDI    INX        ,00H
     CALL   DataPointDec
     LDA    DPH        ,BANK0
     OR     DPM        ,BANK0
     BNZ    ?CLinx
;--------------------------------------------------------

网友B:
是的,去掉后程序怎么就运行不正常了

楼主:
哦,还有如果我还要用到time0中断计时呢,怎么弄

网友C:
如果要用TIMER0中断,则在入口地址入写入跳转地址,如  JMP TIMER0_INT,然后再写TIMER0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D:
mif文件是altera ROM的初始化文件(hex亦可)。。

网友C:
仿真时的方法有用到过。 实现时,FPGA里面的RAM一般都是默认为0.

网友B:
初始化呢,单片机执行程序都是从0000H开始的,但是往往靠前的一些地址单元被特别功能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