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18-01-07):
今天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突然出现”Blank check failed. Protected function. Password not match“错误,希望知道的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看样子是FLASH被保护了,写密码错误。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帮忙顶下,看看哪位用BSL的坛友可以解答下

网友B:
建议你换块430试试吧

网友C:
芯片坏了,换一块试试看,解决了问题记得和大家分享哦

网友D:
使用BSL时,一定要注意信息存储区的擦鞋,一不小心把重要的信息给擦了,就恢复不了啊

网友E:
bsl可以刷新和升级。但是一般情况下bsl所在flash是写保护的,拒绝写入。

网友F:
可以恢复的!

网友G:
如果把内面的信息擦除,如何恢复呀?

网友H:
写密码保护了,楼主悲催了,我是直接换芯片的啦

网友I:
是写密码保护了吧

网友A:
是FLASH被保护了,写密码错误

网友B:
一般情况下bsl所在flash是写保护的

网友C:
密码不匹配,什么状况,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J:
msp430坏掉了

网友K:
需要换芯片

网友L:
使用什么软件下载的?

网友M:
password是什么

网友N:
下载软件是什么?

网友J:
其他板子也是可以正常下载吗

网友K:
flash找不到了。

网友L:
使用jtag也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M:
是单片机的熔丝位?

网友N:
是不是软件存在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