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不喂狗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18-01-07):
之前用ATmega2560   用一个看门狗芯片  一开始编程也没喂狗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不会自己复位  为什么?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看门狗寄存器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有没有启动?

网友C:
看看输入脚是不是有边沿信号过来,如果没有,应该看门狗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D:
复位只是一个操作  你不能功能情况判断是否复位,你需要特别设置个现象进行判断的

网友E:
1.首先确认你代码的看萌是否真的已经打开;
2.若是已经打开狗,要看看你代码刚上电显示等是否有特别的指示(正常产品,前2秒可能是全显+自检)
若是没有特别指示,即使看门狗引起MCU的复位,也指示相当于单片机重新上电,看不出啥区别的。

网友F:
问题很简单,仔细读芯片手册

网友G:
没开看开门狗功能

网友H:
感觉是这个芯片没有工作起来,量下波形,有没有

网友I:
感觉没启动看门狗,,,,,,,

网友J:
分别测一下6,7脚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K:
你不让它复位它复什么位,为什么要只狗,我搞过的东东,从来不用狗,还得喂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不让它复位它复什么位,为什么要只狗,我搞过的东东,从来不用狗,还得喂 ...

程序多了大了,容易跑飞,喂狗防止跑飞。如果跑飞了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M:
我只有在程序确定后,才在最后加上喂狗试一试,一开始就喂狗的话,有时候没办法知道你的程序会不会跑飞

网友N:
几种可能:
1,看门狗没启动或者没正常工作,可以用示波器观察有无复位信号输出进行确认;
2,软件有没有可能无意中喂了狗;

网友B:
另外MCU外部复位脚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程序多了大了,容易跑飞,喂狗防止跑飞。如果跑飞了就自动复位了

关键是真跑飞了,狗是管不了的

网友:
功能没有开启,没有作用

网友M:
没开启,或者已经在不断作用起效了,你观察不出来

网友O:
保险起见,还是喂狗吧

网友P:
看懂这段话,就可以单独测试 你的看门狗芯片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你不让它复位它复什么位,为什么要只狗,我搞过的东东,从来不用狗,还得喂 ...

有道理,有时候用内部的看门狗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懂这段话,就可以单独测试 你的看门狗芯片有没有问题了!

理论上说 不管看门狗   也不反转电平  他会自动复位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   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说 不管看门狗   也不反转电平  他会自动复位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   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

先单独测试看门狗,不要只说不做。如果跟我上面说的一样,就证明芯片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测一下你的电路,看门狗的/RESET出来是连接了单片机的上电自动复位还是手动复位。再找问题

网友F:
唉,还是没有仔细读芯片手册

网友R:
这有个看门狗教程,大家可以看一下,了解了解  www点superedu.com.cn/xuexi/jdsp/294.html/?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