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smclk的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18-01-07):
有谁用过msp430afe253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我在使用这个单片机时测量smclk的输出,一直是高电平。使用ti给的例程,测得依然是高电平。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个问题并解决没?

网友A:
调试过吗?

软件在设置时钟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网友B:
smclk的输出,这种一般需要配置的吧,你的单片机工作正常吗?

楼主:
调试过。我是用sd24时遇到的这个问题,当时选择的smclk无**常工作,后来我改成mclk正常工作。然后我才测试的smclk,发现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配置了,单片机能正常工作。我使用的有的外设smclk无**常工作,改用mclk就能正常工作。只是我有的外设只能用smclk,让我很无语。

网友C:
可能是外部需要接外置晶振  才能保证smclk正常工作  我是这么理解的  呵呵

楼主:
嗯,多谢大家啦

网友D:
把程序粘贴一下

网友E:
楼主测量的哪个引脚?

网友F:
SMCLK输出管脚么

网友G:
需要配置P1DIR,P1SEL,P1SEL2这三个寄存器

网友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BIT1; // P1.0, P1.1 outputs
P1SEL |= BIT0; // SMCLK Pin Function
P1SEL2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1; // P1.1 = 1
P1OUT &= ~BIT1; // P1.1 = 0
}
}

网友D:
是不是引脚配置有问题

网友E:
时钟怎么配置的

网友F:
要对管脚使能为SMCLK输出

网友G:
管脚还需要使能

网友H:
楼主试试这个代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