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959 DDS模块在我开关电烙铁后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2018-01-07):
我在测试的时候有时开关电烙铁,我的DDS模块偶尔就突然没输出了,我测量了下AD9959的PWR和RST脚,开关电烙铁会出现一些波形, 我将PWR和RST直接接GND,只要一开关电烙铁就会没输出了,这是咋回事啊,怎么解决啊

AD9959 PWR脚

AD9959 PWR脚

AD9959输出

AD9959输出

网友A:
估计从GND引入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从GND引入干扰了

我在电源入口加了磁环还是不行啊,有啥子解决方法吗大哥

网友B:
电路干扰  IC电源加C滤波  空间干扰  IC 输入端加C 滤波?

网友C:
解决了么?
看波形得小c滤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么?
看波形得小c滤之

我在RST 和 PDC 这两个脚  与GND接了一个104的电容,  测得PDC脚还是有波形,输出没有突然消失,
我的RST  和PDC 直接接到了GND,没加电容之前一开关电烙铁就没输出了,现在好了,输出没有突然消失,但测得PDC脚还是有波形,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干扰  IC电源加C滤波  空间干扰  IC 输入端加C 滤波?

干扰是从电源进来的,我在电源那一块加了大电容,情况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