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掉也不影响运行

楼主(2018-01-07):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程序,其中Stellaris驱动库的SD卡FatFs系统示例中SysTick,我不太明白用系统滴达的作用是什么?请教高手。这是里原代码:
     //
     // Configure SysTick for a 100Hz interrupt.  The FatFs driver
     // wants a 10 ms tick.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100);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网友A:
The FatFs driver wants a 10 ms tick?

楼主:
嗯,我看的FAT资料,没有要求有这个啊。

网友A:
这个是用来做计时的,有时候对FAT系统的操作可能会没有响应。

网友B:
对,通过加入Timer可以为操作设定超时

网友A:
嗯,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响应则认为系统错误,停止操作

网友C:
是的,以防止程序停在某处一直循环等待。

楼主:
哦了,明白了

网友D:
SD卡直接SPI驱动

网友E:
SysTick怎么配置的?

网友F:
SD卡FatFs系统移植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The FatFs driver wants a 10 ms tick?

这个时钟没有要求吧。

网友H:
Stellaris驱动库没有用过。

网友D:
楼主这个不是时钟吗?

网友E:
楼主把工程文件上传一下。

网友F:
FatFs系统可以借鉴别人的。

网友H:
FatFs系统以前使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The FatFs driver wants a 10 ms tick?

正常的SPI驱动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