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

楼主(2018-01-07):
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

网友A:
编写一个在线二次烧写程序

网友B:
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 如何实现?

网友C:
嗯,这样用仿真器就可以实现FLASH程序烧写

网友D:
参考一下下面这个贴子的附件,楼主就可以明白了
http://www.ideyi.org/bbs/article_1085_165488.html

网友E:
找不到工具,就需要自己写一个

网友F:
好的,我看看哈,多谢大家

网友G:
不知道hex直接怎么烧写    我是转换为.dat后烧写到flash
并能够上电加载执行

网友G:
TI提供了转换工具     不过hex烧写flash你也可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