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比FPGA在信号处理方面的优点

楼主(2018-01-07):
型号是msp430afe253,设置smclk但是在指定管脚没有smclk的时钟信号输出。用的是例程,请问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或者能给个可用的程序也行。我用的是下面这个例程,不能用。

网友A:
DSP是通用的信号处理器,用软件实现数据处理;FPGA用硬件实现数据处理。DSP的成
本便宜,算法灵活,功能强;FPGA的实时性好,成本较高。

网友B:
我自己就得DSP与FPGA取长补短,有时对于比较复杂的控制过程可以DSP+FPGA,这样也比较不错的。

网友C:
这个没有可比性的 一个是硬件 一个是软件 不过fpga的并行处理是不错的

网友D:
各有各的特点 看 你的需要了

网友E:
dsp复杂控制方面不错

网友F:
dsp信号处理是特长啊

网友G:
dsp编程灵活,容易实现复杂的任务,开发周期短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