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该怎么学?老生常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楼主(2018-01-07):
从2007年开始,不断看到人家说嵌入式怎么学。
单片机 ARM  Linux  C  汇编 C++ QT   驱动 说来说去都围绕这几个单词。
不知道是培训机构的影响还是怎么回事,
一大群开发初学爱好者迷失在Linux驱动开发 Bootloader移植中,还有QT移植中?甚是心痛。

如果是一个学生,如果是一个即将走向嵌入式开发岗位的兄弟。
好好的在Linux环境下,写点C代码,实现点数据结构练习基本语法和算法。
调用调用open read ioctrl 然后写点进程线程和网络,做个项目。

扎扎实实的,基础牢牢固固的,对于我们招聘初级工程师来说,是最喜欢不过的。

网友A:
先是学linux下一般的命令,然后学c,再然后学linux编程,之后搞个4412开发板写点裸板驱动,然后再写点linux驱动,一般培训机构就是这么个学习过程,也是对的。

网友B:
楼主求教,单片机怎么转到linux,单片机玩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教,单片机怎么转到linux,单片机玩腻了

首先要有个Linux操作系统
作用:
1. 编写ARM代码
2. 编译ARM代码
做ARM开发,尽量不要再用集成环境了。
然后买个ARM开发板,先把ARM当初单片机用,结合电路图和芯片手册玩玩ARM硬件周边,
比如简单的io口开始,然后写内存驱动,flash驱动,玩玩中断什么的。
就算入门了ARM基本开发了。

光ARM底层基本还不够,实质还是单片机的工作。
可以在Linux上编程,做点Linux的系统层面编程,技术到一定火候的时候,接触Linux的ARM驱动。
硬件原理和裸机驱动差不多,关键要看懂Linux内核驱动框架。刚开始玩到到字符设备就好;

能在Linux上写应用,调用驱动完成功能开发,这时候差不都就算转型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是学linux下一般的命令,然后学c,再然后学linux编程,之后搞个4412开发板写点裸板驱动,然后再写点linux ...

一半基础一半项目吧 会比较好

网友C:
在迷茫中挣扎

网友D:
目前本人刚毕业不久,只会51单片机和arduino,公司领导突然叫我搞嵌入式linux,迷茫又无助,搞了两个星期勉强能把开发环境搭建起来

网友E:
如果你有C基础或者嵌入式开发入门,推荐去这里看看,实战项目很多 superedu.com.cn

网友F(2018-02-08):
为何不用IDE?vim真的就那么好用吗?

网友G:
ARM+Linux+QT  驱动,,,,,,,迅为4412开发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RM+Linux+QT  驱动,,,,,,,迅为4412开发板

请问迅为的这套开发板好吗,对于新手学习嵌入式

网友I:
受教了,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