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HCNR200采样发电机电压,输出异常,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2018-01-07):
HCNR200采样发电机电压,输出异常,请各位指点迷津
电路如图:,电容换成103也一样,输出电压变化用万用表测试基本正常,但实际控制不太正常,用示波器测试隔离输出发现输出电压抖动杂波,如下图:,输出电压锯齿波动不稳定,请各位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这是按照器件Datasheet里面的参考电路连接的:,我是电压转电压隔离。

楼主:
用直流电源隔离测试正常,就是发电机上面去不行,出现锯齿波样波动,怀疑是否干扰所致,不知是否有同仁遇到出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A:
发电机输出有滤波么,  能否先给出一下发电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输出有滤波么,  能否先给出一下发电机的波形

你好,有滤波,电解电容加CBB,分压后进入隔离电路前也有104电容,测试这个电容上面的电压基本稳定啊,没有出现类似隔离后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输出有滤波么,  能否先给出一下发电机的波形

是220V永磁发电机。

网友A:
前端的运放电路接法有问题, 你接成了正反馈了, 所以运放变成了开关比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的运放电路接法有问题, 你接成了正反馈了, 所以运放变成了开关比较模式 ...

谢谢“airwill版主”,我是用的官方数据手册的应用参考电路,现在是用直流稳压电压接输入端,隔离输出正常,就是接发电机上出现上述现象。且锯齿波频率随发动机转速变化,怀疑干扰所致。,这样接不知道是否会好些。谁知道高压电动车电机控制器里面的电压采样是采用什么器件的吗?

网友A:
这电路应该可以, 只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波动比较大吧, 看看你测试的结果

网友B:
偏置与带宽的问题,电源干净的情况下。

网友C:
把R21和R24换大一点,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统一回复:采用后面的电路,优化电源后基本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