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V7511W接口代码

楼主(2018-01-07):
谁写过HDMI接口芯片ADV7511W的配置啊     麻烦楼下留名
有偿咨询   谢谢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可以看官网或者让FAE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可以看官网或者让FAE支持吧

配置了I2C接口   发送了数据   就是没任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可以看官网或者让FAE支持吧

你有做过吗   能支援一把不
可报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了I2C接口   发送了数据   就是没任何输出

I2C写ADV7511没有写数据还是从ADV7511读寄存器没读出数据?
我到时配过AD的芯片,不过不是ADV7511是7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写ADV7511没有写数据还是从ADV7511读寄存器没读出数据?
我到时配过AD的芯片,不过不是ADV7511是7513 ...

我目前只写了数据  通过I2C   没有去读出来看
7511和7513应该差不多啊
还有原理图是我自己设计的额    不确定是否正确
现在就是配置完后    HDMI接口上无任何输出  也测不到任何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写ADV7511没有写数据还是从ADV7511读寄存器没读出数据?
我到时配过AD的芯片,不过不是ADV7511是7513 ...

兄弟  希望继续能讨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只写了数据  通过I2C   没有去读出来看
7511和7513应该差不多啊
还有原理图是我自己设计的额   ...

1.I2C可读可写。你可以把你配置的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看看是否配置正确了。
2.AD的HDMI芯片一般都有一个推荐的配置过程,可以参考他给的推荐配置过程配置。推荐配置一般在寄存器说明文档里。
3.HDMI必须要接显示器才有输出,因为要判断PHD热插拔信号。另外,必须PHD有效的时候配置寄存器。因为PHD无效的时候有些寄存器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2C可读可写。你可以把你配置的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看看是否配置正确了。
2.AD的HDMI芯片一般都有一个推 ...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8522 可参考

感谢  兄弟分享

网友C(2020-11-29):
兄弟 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