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9600波特率一个字节时间问题

楼主(2018-01-08):
想请教一下9600波特率,1秒发送9600位数据,1ms发送9600/1000=9.6位,如果只有停止位且是1位,那么1ms大约发送1个字节有效数据,想请问一下,这1MS时间是串口一直在发,直到一个字节发送完?还是前0.5ms发送数据,后0.5m不发(0.5只是个人随意写)

网友A:
肯定是一直在发啊  不然不都发不完

网友B:
一直发,9600波特率情况也需要1ms多才可以发完。

网友C:
一直发,9600在1MS发不完一字节

网友D:
最少也要发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一共10位,持续时间为1.0417ms。

网友E:
一般算11位一个数据,要留有余地

网友F:
帧内数据必然也必须是连续的,否则会出错。帧与帧之间可以有断续,但断续将导致实际波特率(超过一帧即一字节时)的下降。

网友G:
1秒能发9600位数据不对吧

网友H:
应是一直发,它不象IIC,IIC可以停一个比特,延长一定时间再发,串口有严格时间限制,打断了就不叫9600

网友I:
1s是9600bit

网友J:
波特率和发送频率的关系咯

网友K:
典型的初学者概念不清,
9600bps是发送速度,
也就是说每个bit需要1/9600秒,
8+1位数据就需要9/9600秒,
你说1ms是不是一直在发送数据呢

理论上来说,
也应该是9/9.6ms在发送数据,
0.6/9.6ms是空闲的,

网友L:
1个start位,8位数据,1个可选的校验位,1~2位停止位。
开始之前和停止之后都是高,start是一个低,8位数据是随机的数据。即使没有校验位的话也要10个bit的时间来发送8bit的数据。

网友M:
学习了  只知道9600代表一秒发9600位  还没深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