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SCI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8-01-08):
我使用28335做的串口从机程序,在上电后第一次读取都没问题,但从第二次开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进入MCU的信号没问题,但MCU就是没收到数,不返回。。用的ADUM1201光隔。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程序吧!有可能是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先跑跑官方例程,区分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