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析

楼主(2018-01-08):
这个图是我在想做一个电路防反接时找到的,但是里面的C1和R3、C2具体作用是什么,求有经验的老手们解答

网友A:
“里面的C1和R3、C2具体作用是什么”
没多大用,去掉亦可
VZ1亦可去掉。

网友B:
固定电压,VZ1可以去掉,宽范围电压,VZ1还是保留着。

网友C:
这个是一些辅助的,保证稳定,滤波,不用也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C1和R3、C2具体作用是什么”
没多大用,去掉亦可
VZ1亦可去掉。

恩,多谢,就是觉得既然这么设计了应该有实际意义,才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电压,VZ1可以去掉,宽范围电压,VZ1还是保留着。

多谢,宽电压范围这个好处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些辅助的,保证稳定,滤波,不用也没什么事,

谢谢您回答,这个也许我该去看一下无源滤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