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帮忙分析下这个充电电路

楼主(2018-01-08):
R1电阻测量充电电流,同时FG1输出还给系统供电,又通过U2给电池充电,当系统断电时候,电池电流返回给系统。充电电压27V,蓄电池24V 26AH。那么第二个MOSFET是如何实现电池放电电流倒流到系统供电?

网友A:
U2内部有一个反接二极管,随时可以给系统供电,如果Q4导通,U2的PMOS也会一直导通,短路了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内部有一个反接二极管,随时可以给系统供电,如果Q4导通,U2的PMOS也会一直导通,短路了二极管。 ...

你好,这个分析的是?

网友A:
难道我说的不明白吗?U2和Q4。

网友B:
[em:30:][em:30:][em:30:][em:30:][em:30:][em:30:][em:30:]

网友C:
U2 SD极反向二极管供电

楼主(2018-04-17):
引用 网友A:
U2内部有一个反接二极管,随时可以给系统供电,如果Q4导通,U2的PMOS也会一直导通,短路了二极管。 ...

你说错了,并不是二极管供电,是MOS管本身可以双向导通

网友D:
内部二极管,不管G什么电平,D到S都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错了,并不是二极管供电,是MOS管本身可以双向导通

我说错的概率,应该很小的。
不知道U2是否就是一个PMOS,如果是,起码还少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