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pcf8591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VREF=5v的情况下,我的AD输出显示最高只会到2.54v左右,再大AD 貌似就归零重新累加了,显示程序我仔细读过,没有任何关于电压的限制

电路图

电路图

量程切换程序

量程切换程序

楼主(2018-01-08):
求助啊,很奇怪

网友A:
估计你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默认是2.5V

网友B:
看看程序,是配置的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