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老司机也会翻车】一个嵌入式半失败作品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8-01-08):
【老司机也会翻车】一个嵌入式半失败作品引发的思考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2018-01-08

【为什么说半失败?】
    这几个学期一直在教CC2530的课程,总觉得实验室的开发箱和学习板不怎么好用,就想着自己根据经验和需求做一款。为了省事,从淘宝买来核心板,自己设计功能底板。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构思,发现一个功能底板服务一款核心板,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就设计了一款既能开发CC2530又能开发STM8的学习板,心想万一CC2530的不行,不还有STM8的能用吗?嗯.....很不幸,被我当初言中了。好不容易焊接完成,上电一测,CC2530的还真跑不起来,在仿真调试的时候,下载就出问题了。经过初步的测试,很有可能是淘宝买的核心板有问题。现在只能联系店主,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对于第一次打样测试来说,这样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这个作品之所有能够半失败,和设计思路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周全的构思,有时候不至于让硬件一败涂地。本来是个TI公司和ST公司双剑合璧的“CC2530&STM8S105K6二合一学习板”来的,现在只剩一半了。接下来的事情有二:一是跟淘宝店主联系,解决核心板的故障,一旦解决这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了;二是对现有的一些设计细节进行修改,将其往STM8方向完善,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
    虽然是个半失败产品,但我焊接得还是不错的。那就出来和大家见见面呗。

【可以给大家的一丢丢思考】
    1、看到很多人谈到嵌入式开发,不是LINUX就是ARM。难道不是吗?当然是啦,但不是全部。虽然那些内容很高端,也很重要,但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都有哪些基础?问这个问题的人,嵌入式估计还没入门。
    2、如果准备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设计硬件的话,那么请把前面25天的时间用来构思和设计。对于没有使用过的电路、芯片、模块,务必亲自测试。鄙人这次之所以产品失败,直接原因就是没有对CC2530的核心模块进行测试;之所以能够半失败,其根本原因也是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构思和设计上。画电路图几天就能完成?是的,只要你对设计工具熟悉、设计思路清晰、元器件积累充分,对于MCU方面的两层板来说,足够了。
    3、嵌入式学得再好,它也只是一个方法,一门工具,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才有意义。你可能很精通Linux和ARM,让你去设计一个无刷直流电机伺服系统,可能你会懵掉。所以,嵌入式的工具不但要学得好,还得用用的妙。量体裁衣,对症下药,才是嵌入式设计的核心思想。
    4、不要小看经典电路和单片机开发,这些都是最底层、最本质的单元。扎扎实实的啃下这一块,将来会受益无穷的。
    5、嵌入式工程师不但要求掌握硬件和精通软件,对焊接技术和调试手段得熟练掌握。当你设计好一个电路,PCB做了回来,自己不会焊接,那多尴尬呀。好不容易焊好之后,发现跑不起来,这时候就需要你去定位故障和修补缺失了。除非你是一个大公司的Leader,否则这些你都得懂一些,对于一个真正的嵌入式工程师来说。
    6、必须像艺术家一样的去雕琢你的嵌入式作品。

网友A:
对每个模块单独测试,还是很必要的,当然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A:
STM8S抗干扰比较差,电源上加些滤波?

网友B:
总结的不错,软硬兼施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淘宝买的核心板有问题“”   请问为什么是这么感觉?你别插最小系统,跳线接入仿真下载试试?是否有问题?

其他感觉还不错,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学习经历:
首先,
1:初学肯定需要一个开发板,(别跟我说什么仿真就可以)
2: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参考别人设计的,使用过的,假如没有,请参考datasheet
3:在设计之前请在开发板验证一下自己的代码是否有问题(假如开发板有的外设模块),避免一直认为是硬件问题
4:熟悉使用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
学习嵌入式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东西,基础扎实很重要,经验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淘宝买的核心板有问题“”   请问为什么是这么感觉?你别插最小系统,跳线接入仿真下载试试 ...

淘宝买的核心板没有问题
是我电路设计的时候一时疏忽
没有把核心板的复位脚和仿真器的复位脚连起来
飞一根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抗干扰比较差,电源上加些滤波?

做产品看到要考虑抗干扰
做学习板加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
在板子的7533前后端接了2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产品看到要考虑抗干扰
做学习板加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
在板子的7533前后端接了2个电容 ...

一般都做滤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核心板没有问题
是我电路设计的时候一时疏忽
没有把核心板的复位脚和仿真器的复位脚连起来

这就是设计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设计电路的问题了

也不能算电路设计问题
因为知道肯定要连这跟线的
应该说是态度问题,检查不够细心
做嵌入式呀,容不得半点分心。

楼主:
在电源入口做了简单的电容滤波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算电路设计问题
因为知道肯定要连这跟线的
应该说是态度问题,检查不够细心

对啊,要细心,,,你应该是先画原理图,再做pcb的

网友D:
感谢分享,电路设计是个动手的活,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要细心,,,你应该是先画原理图,再做pcb的

对,先画原理图,在布PCB。
不过CC2530的核心板太简单了,没有画原理图,直接连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TM8S抗干扰比较差,电源上加些滤波?

我觉得不能盲目加

网友E:
lz不要晃,这算什么翻车啊
自己投个板子去JLC打样
我最不喜欢用人家的板子了

网友F:
有道理,总结得好,不过嵌入式太大太复杂了

网友G:
现在做什么?

网友H:
恩 不错
不过干硬件就是这个  想改点东西很费劲  所以前期一定要想的周全一些 不然后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啊

网友I:
是什么问题呢?导致产品的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什么问题呢?导致产品的失败

态度问题。
画PCB的时候少连了一根线。
飞一根线就能用了,下一版把这根线连起来,
又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了。

网友J:
哪里出错了 又是怎么解决的 说一下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淘宝买的核心板有问题“”   请问为什么是这么感觉?你别插最小系统,跳线接入仿真下载试试 ...

学生还敢给老师提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学生还敢给老师提建议?

第一点,学生就不能给老师建议吗?
第二点,本身我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前提我不知道他是老师,现在知道了。
第三点,我就事论事,我个人都感觉不是 ti 最小系统版的问题,提出一个疑问没问题吧?
第四点,我说一下我的学习总结的经验是错误吗?
第五点,既然能给老师提建议。我为什么不敢给老师提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不要晃,这算什么翻车啊
自己投个板子去JLC打样
我最不喜欢用人家的板子了

无形之中打广告啊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态度问题。
画PCB的时候少连了一根线。
飞一根线就能用了,下一版把这根线连起来,

老师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第一点,学生就不能给老师建议吗?
第二点,本身我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前提我不知道他是老师,现在知道了 ...

1,年轻人要学会谦虚;
2,要能看懂别人话里的意思,而不是什么话都急着反驳;

网友C:
引用 网友K:
1,年轻人要学会谦虚;
2,要能看懂别人话里的意思,而不是什么话都急着反驳; ...

会的

网友:
原理图理解了,在做PCB

网友L:
一般仿真调试都做在核心板上,因为这个是变的东西。每种不同的MCU可能调试仿真接口不一样,而且也无法预测未来会有什么的仿真接口。

网友M:
总结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生还敢给老师提建议?

哈哈哈哈,学生绝对可以给老师提建议
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大家多批评,多指教,多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点,学生就不能给老师建议吗?
第二点,本身我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前提我不知道他是老师,现在知道了 ...

挺好,挺好的。
我喜欢,技术都在探讨中提升,精品都在争论中产生。
嗯...有争论、有质疑、有批评、有建议....这才是论坛的好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要晃,这算什么翻车啊
自己投个板子去JLC打样
我最不喜欢用人家的板子了

我就是在JLC打的样
都老客户了,起码有五六年了。
哎呀...有时候想省去省事,就会去淘宝买别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总结得好,不过嵌入式太大太复杂了

嵌入式嘛...大有大的玩,小有小的搞。
咸鱼白菜,各有所爱,看你怎么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 不错
不过干硬件就是这个  想改点东西很费劲  所以前期一定要想的周全一些 不然后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麻 ...

嗯...在打样或者测试版的时候,
最好留有足够的余地或调整的空间。

网友N:
5年前我也跟你一样的狂妄,现在设计成这样的电路板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不是贬低你,趁有限的时间多学习学习,我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5年前我也跟你一样的狂妄,现在设计成这样的电路板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不是贬低你,趁有限的时间多学习学 ...

这个很正常啦,从事职业不一样
你可能是公司的专业工程师,我是一名教师
你的工作是研发产品,我的工作是教学科研
术业有专攻...
这个板子不算业余,但跟专业还是有点差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挺好,挺好的。
我喜欢,技术都在探讨中提升,精品都在争论中产生。
嗯...有争论、有质疑、有批评、有建 ...

老师好

网友:
很有道理,和我现在研究生做的很像

@世界心 :没人带着学啊
那你的研究生做得也太差了点吧

网友O:
哈哈哈,一定是总体设计上出了问题。
对于关键信号的处理没有把握好。
另外就是时序的配合,电源质量之类的。
刚好我之前给导师做过一款ARM实验箱
先总体设计,然后分模块设计,最后电路实现。
不一定所有的芯片都要自己亲自用过,关键是看手册,80%确信是这么用,能估摸这个芯片的主要关键点在哪里就可以尝试用了。
所以,我给导师设计的实验箱虽然很复杂,但是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哈,一定是总体设计上出了问题。
对于关键信号的处理没有把握好。
另外就是时序的配合,电源质量之类的 ...

哎呀...你也是老司机哦,做的不错,挺工整的。
你这个箱子的板子比较大,走线不会有难度
除了核心板之外,没有高频或负责特殊的器件
不过要做到一次成功,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嗯...从我以往的经验来看,总体设计极少出问题的
大多数都是由于疏忽或者粗心造成的低级失误
实际上,只要每一个器件和模块电路都非常熟悉或者认真验证过的
总体设计失误的几率是很低的,而且
我的这个实验板比你的实验箱要简单
没有高频和复杂器件,没有严格时序和抗干扰要求
也没有能够一次打样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能盲目加

你说得很对,
对于一些无线模块或者高频电路,电容至关重要,
不但不能随便加,而且连电容的参数也不能随意更改。
不过,一般情况下,三端稳压或DC-DC的入口和出口加个电容滤波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态度问题。
画PCB的时候少连了一根线。
飞一根线就能用了,下一版把这根线连起来,

嗯,没有从原理图到网标吗,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呢,还好及时可以救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没有从原理图到网标吗,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呢,还好及时可以救场

核心板和功能底板分开做的
核心板太简单了
没画原理图,直接做PCB的,
应该说在做PCB元器件库的时候,少一根线了。

哈哈哈,江湖有句话,高手直接拖封装连电路,。。。。 我基本不敢这样干, 都是老老实实画原理图。。。。检查好几遍然后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里出错了 又是怎么解决的 说一下吧

在板子焊接完成之后,准备下载一个CC2530的跑马灯程序测试,发现下载的时候说无法擦出Flash,程序不能下载。在确认CC2530核心板和仿真器接口的电路连接没有错误之后,检查了焊接工艺,没有虚焊,也没有短路,开始怀疑是不是在淘宝购买的CC2530核心模块有问题,经过与店主沟通,确认核心板没有问题后,用万用表测量仿真器接口与CC2530核心模块引脚的连接情况,发现复位脚没有连,后来飞来了一根线,就解决问题了。

好吧 原来是淘宝上的东西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P:
要手机绑定才能加帖了

网友Q:
还不能自称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不能自称老司机:)

恩...一个不怎么会开车的老司机

网友R:
精通软硬的不多啊

网友S(2018-02-18):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T(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U:
在板子的7533前后端接了2个电容

网友V(2020-03-26):
努力的在爬墙 学习老师的每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