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42怎么没有读RD、写RW、使能E引脚

楼主:
求解答!

网友A(2018-01-08):
不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

怎么说?我要驱动12864LCD该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我要驱动12864LCD该怎么接?

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模拟RD,RW,E脚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

那LCD上的A和K需要接吗?我的端口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LCD上的A和K需要接吗?我的端口不够了?

可以不接IO口,但是也要按手册接,该接高电平接高电平,该接
低电平接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有其他问题需要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有其他问题需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