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usb转网口的问题

楼主:
想使用nuc972的usb转网口,usb端连接pc(win 7),现在出现的问题是,pc端安装网卡驱动后有个感叹号(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同时板子上也有如下的报错信息: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2: RNDIS
gen_ndis_query_resp: query unknown OID 0x00000101
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0: unconfigured

内核配置见附件,pc端网卡驱动使用过win7自带的和内核源码里面的\linux-3.10.x\Documentation\usb中的驱动,均没用。

望解答!非常感谢!

# insmod g_ether.ko
g_ether gadget: using random self ethernet address
g_ether gadget: using random host ethernet address
usb0: MAC 4e:c0:6d:d0:ef:9d
usb0: HOST MAC f2:39:e5:9a:46:36
g_ether gadget: Ethernet Gadget, version: Memorial Day 2008
g_ether gadget: g_ether ready

# ifconfig
usb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4E:C0:6D:D0:EF:9D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内核配置

内核配置

网友A(点评):
有同样的情况,还没有解决,请问楼主现在弄好了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8-01-08):
Windows的驱动肯定不能用到Linux上吧。

网友D:
USB网卡?如果没有正确的针对该芯片的驱动,肯定不行

网友D:
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D:
如果是Realtek的芯片,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的驱动肯定不能用到Linux上吧。

win端装RNDIS的网络适配器驱动 ,linux端装的是驱动g_ether.k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Realtek的芯片,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

usb转网口,跟网卡没什么关系哦

网友E(2018-08-13):
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新唐的usb虚拟网口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同样情况,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2020-07-28):
顶上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不是很熟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