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使用双向可控硅调压之后如何恢复正弦信号

楼主(2018-01-08):
使用双向可控硅调压控制交流风机电压在130V以上时风机运转正常。
电压变小后波形畸变,引起风机噪声
请问现在在不修改调压方式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是修改电感的数值吗?

网友A:
可以用滤波的方法使畸变的波形恢复成接近正弦模样,但成本很高,不值得。

网友B:
原理上就说不通啊
通常用 SPWM 调制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风机的话可以考虑断续工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