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8U6复用了SWD端口至无法下载

楼主(2018-01-08):
GD32F130G8有两个SPI,SPI2的端口与SWD的IO口是复用的,产品里使用了SPI2,且留出了RESET的按钮,在使用Jlink下载前,按住RESET来进行复位,来实现下载的。

在以前产品系列中使用的GD32F103与STM32F103都是这种下载方案,在按住RESET按钮,使用Jlink的SW下载时
提示的是

而在GD32F130中使用上述方案时,发现RESET键没有作用,无上述提示,Jlink的log均为:

这是GD32F130自身的缺陷吗?这种情况是否必须使用串口来烧录了

网友A:
如果你程序已经复用了PA13,PA14这两个是仿真口,那只能把BOOT0拉高使用串口ISP烧录或者擦除程序了。GD32F1X0  RD设计这样我也是不理解的。其它F1,F2,F3,F4系列如果程序复用了PA13,PA14把BOOT0拉高上电不让他运行用户程序是可以用SWD下载的。但是GD32F130,150和GD32F330,350系列的不行。希望可以帮到你,有问题可以找我沟通375880228@qq.com

网友B:
复用的话,就需要注意IO口的寄存器的使用切换的

网友C:
一般如果不是特别缺IO的话,最好不要占用调试口

网友D(2018-04-15):
我在GD32F190上也遇到这个问题,原来的方案是STM32F0的,STM32只要使用复位引脚下载调试口复用没有问题,但GD的不行,而且发现把BOOT0置高用ISP也找不到芯片,无解,只有换了一块芯片,取消调试口复用。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E:
这个需要合理的进行分配设计好这两个IO口的

网友F:
这个是有相关的寄存器进行复用设计的

网友F:
不过一般设计的时候最好不要把SWD端口的IO口占用的

网友G:
端口复用的问题还是要多注意的,在设计的时候

网友H:
可以设计一个按键之类专用于下载程序

网友I:
端口复用在硬件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

网友J:
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还不是很明白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