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问题:批量生产的LED灯,拔插电源烧单片机。

楼主(2018-01-08):
我的LED灯结构如下: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产品已经批量生产,发到客户手里,客户在偶然的情况下,拔插电源会把产品烧掉。经测试,烧的单片机,单片机已经VDD GND短路。
单片机电压是5V,是24V经开关芯片转为5V。
NMOS管是NCE3080K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的,或者知道相关问题的

目前出去100多个,已经反馈有5个出问题了,。
仓库里我随机拿了灯具测试,反复拔插一小时,有一个烧了。
各位同学,能不能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19:46更新:
经测试,控制器电源处理电路,有瞬态高压,抓到一个12V左右的电压,把单片机烧了。
电源是24V转5V,电路如下:

在通电一瞬间,偶尔有电压大于5V,最高会到12V左右。
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吗?

2018.01.09 解决
这个芯片ME3116 就这个尿性! 在5V地方加个TVS就好了。
以后慎重选择国产!!!
2018.01.14 更新,
有朋友说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不够,加大,
我实验: 输入输出都用22UF的电解电容,依然无效。
只有TVS是有效的。
我已经联系了ME3116这家芯片的公司,他们已经承认这个芯片有其他客户反映同样的问题,给的建议就是加大电容加TVS 。

最后感谢各位同仁的出谋划策~

另外:
我的习惯就是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并最后把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贴出来,以给后来人有效的帮助。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留言,我看到后会做实验,并把验证结果发出来。

网友A:
把完整电路,或者,电源电路、单片机供电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B:
主要检查电源,看是否存在插拔瞬态过压。

网友C:
你的24V电源(猜测是开关电源)瞬态性能不够好,负载突变时产生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检查电源,看是否存在插拔瞬态过压。

谢谢各位,我思考的方向也是的,目前正在用示波器测试,发现问题和MOS管这端无关。
是控制板电源端,有瞬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24V电源(猜测是开关电源)瞬态性能不够好,负载突变时产生过冲。

谢谢,现在测试出是控制板 24V转5V 出现问题,5V中有瞬态高压。 电源电路我稍后会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检查电源,看是否存在插拔瞬态过压。

我用的ME3116这个开关芯片,把24V转为5V,但是测试5V会在上电的瞬间,有一个高压,最高能到12V。
奇怪了。

网友D:
http://mp.weixin.qq.com/s/LSTbA94UXoSH6rVopZ52LA之前在周立功公众号看过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E3116这个开关芯片,把24V转为5V,但是测试5V会在上电的瞬间,有一个高压,最高能到12V。
奇怪了 ...

加几个钳位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mp.weixin.qq.com/s/LSTbA94UXoSH6rVopZ52LA之前在周立功公众号看过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

仔细看了,非常有用,谢谢这位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几个钳位二极管就行了。

嗯,在5V的地方加了一个TVS就好了。谢谢~

网友F:
手册上写了输入端接一个低ESR陶瓷电容(CIN),看你的原理图接的是有极性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吧?而这两种的ESR都比瓷片电容大,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G:
VEN 最大6v,24v输入要分压进去吧,手册也没说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VEN 最大6v,24v输入要分压进去吧,手册也没说阻抗

手册有说明,内部有钳压到5V。这里可以接一个1M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写了输入端接一个低ESR陶瓷电容(CIN),看你的原理图接的是有极性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吧?而这两种的ES ...

嗯,已经和芯片厂家联系了,这个芯片有其他客户向厂家反映同样的问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路加保护没

网友H:
TVS一般都要加,尤其在电源端

网友I:
保护电路还是不要省的好

网友J:
其实看到标题跟我猜的一样,电源问题。

网友K:
以前用ldo的时候遇到的是差不多问题。
我是加大电源芯片输出电容,没用tvs。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ldo的时候遇到的是差不多问题。
我是加大电源芯片输出电容,没用tvs。 ...

嗯嗯,下一版电路就加大电容了, 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嗯,下一版电路就加大电容了, 谢谢~

额,这个只是个建议,你还是测试下吧。
我之前测试的时候,的确加大电容,瞬态就小很多,再后来,换了一款1117,也好很多。

网友L:
可能是:1、电路无防反接保护;
2、电源电路无防过冲、防浪涌保护;
3、DC-DC电路后端的5V负载电流是多少?DC-DC的输入电容、输出电容、电感取值配置是否合理?(一般是输出电容配置不合理,容易引起驱动能力不足,引起5V网络过冲)

谢谢仁兄,我是完全按照手册设计的。 有个二极管做 反接保护。无过冲浪涌保护,因为成本和空间限制,的确放不下太多电路了。。

网友M:
输入端加就可以,5v输出不用加

输入输出端我都加了22UF的电容,但实验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N:
你应该在第4脚EN端加一个电容接地,待通电瞬间浪涌过去后才输出5v。

这位仁兄说的非常有道理,已实验,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E3116这个开关芯片,把24V转为5V,但是测试5V会在上电的瞬间,有一个高压,最高能到12V。
奇怪了 ...

说明电路、PCB或元件选择有问题。要么改进设计杜绝过压,要么加防护以耐受过压。

网友O:
不是TVS问题,而是输出电容太小,导致刚开始上电瞬间的PWM信号脉冲没有滤波掉。 只需要加大电容。

这类器件手册中通常会提到要求最小电容,你的设计应该不满足要求,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我按照芯片手册设计的。 有位仁兄提议在en端加个电容,已实验有效。

网友P:
电源输入输出一般都要加保护电路

网友Q:
电源24V//。。。。。。转5V。。。这个5 V只是给单片机供电吗?。。。。
如果是我直接用和泰的HT7150可以直接转到5V。。。单处机耗电不大,30mA够了
加DC2DC有没有必要?

网友R:
总结的不错,软硬兼施

网友S:
慢启动可以解决

网友T:
你把波形贴上来。 要测量双通道波形,24V和5V同时测。

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1, VEN(max) = 6v, 你却连接24V. 后果不清楚。

2,我猜想,DC/DC虽然有软起动功能,但在掉电达到5V左右未启动欠压保护前,突然恢复24V供电,软起动功能是失效的。  这时DC/DC内部开关处于全导通,这样输出瞬间过压,那个FB响应速度不是很快,大约有200uS反应时间。

为避免瞬间过压,可能需要将软起动点改到12V以上. 用适当分压电阻驱动EN。改后的时间VEN值在12V以上估计就可以了。(原VEN大约2V 太低)

这样改动成本最小。 实验也好做。R5下端加一个接地电阻200k。这样既解决VEN过压问题,也解决输出过冲击。

改后,请公布实验结果。谢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手册有说明,内部有钳压到5V。这里可以接一个1M电阻即可。

使能操作
ME3116的使能端EN用1.5V或更高的逻辑信号控制开启。如果不使用该功能,可以将EN脚与VIN用一个1MΩ甚至
更大的电阻连接。EN脚最大电压不能超过5V。

==========================

真心没找到你说的,搜索关键字 5V,钳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使能操作
ME3116的使能端EN用1.5V或更高的逻辑信号控制开启。如果不使用该功能,可以将EN脚与VIN用一个1 ...

在第1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把波形贴上来。 要测量双通道波形,24V和5V同时测。

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我是按照芯片手册设计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芯片手册设计的:

这哪里是钳压到5v的意思?
恕我愚钝

网友T:
仔细看手册:

DMAX   最大占空比  @ VFB  = 1.0V   88  % 。

因为VOUT=5V, 说明VIN 至少要5v/DMAX = 5.7V.
dc/dc Ven有效之前,输入电压至少要5.7V.

所以建议你设计成 VIN = sqrt(5.7v*24v)= 12V 时。  VEN=2V。

谢谢仁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哪里是钳压到5v的意思?
恕我愚钝

不好意思,表述错了,我仔细看了,的确没有。

网友O:
问题就是你的输出电容太小。就要求有最小的电容,我看到的手册推荐手册22uf-100uf,你的设计只有10uf.

嗯,我已经用22UF的电容测试了,虽然有些改善,但是还是有烧单片机的现象, 至于更大的电容,我没有空间加了。。。

网友U:
ME3116是哪家公司的品牌?

微盟电子

网友V:
虽然没有贴出上电电压上冲波形 估计应该持续时间很短(微秒级),这种脉冲加电解是没用的 要加瓷片 容量稍微大点应该有用  TVS也是个办法

网友W(2018-02-08):
在输出电压两端加稳压管

@bester :220V 加稳压管给单片机 有产品
稳压管不行的,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