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8串口485求助

楼主(2018-01-08):
       我用的是新唐M0518,用的是一个GPIO口控制方向,为什么收发数据总是是错的?区域大神

网友A:
串口工作正常不?硬件连线是否正确?
初始化正确不?
控制方向有没搞错?
数据错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工作正常不?硬件连线是否正确?
初始化正确不?
控制方向有没搞错?

我用232测试过,完全正常,硬件是用的3485E。RE和DE短接,用一个GPIO控制方向,然后我在程序里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然后我在程序中发送12,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出来的是3B,即数据不准确,发送方向肯定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

我用232测试过,完全正常,硬件是用的3485E。RE和DE短接,用一个GPIO连接控制方向,然后我在程序里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然后我在程序中发送12,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出来的是3B,即数据不准确,发送方向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232测试过,完全正常,硬件是用的3485E。RE和DE短接,用一个GPIO控制方向,然后我在程序里通过串口发 ...

A,B线有没弄错?

楼主:
没有,之前我用的stm32单片机试过,可以正常收发,但是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数据总是不准确

楼主:
我去,还真的是AB线弄错了,画PCB的时候没注意,画反了,谢谢大神,刚测试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还真的是AB线弄错了,画PCB的时候没注意,画反了,谢谢大神,刚测试好了。 ...

解决就好

网友C:
示波器搭一下就搞定的事情,非得上这里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