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ISD91200 Series 资料 宽电压、低功耗、带音频功能

楼主(2018-01-08):
ISD91200系列是一款嵌入式 ARM®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内核系统级芯片产品,
具有针对低功耗,音频用户界面应用优化
• ISD91200器件嵌入了高达50 MHz的Cortex™-M0内核, 64K / 128KB flash memory和
12KB的嵌入式SRAM。 它还配备了各种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WDT),
实时时钟(RTC),外设直接存储器访问(PDMA),各种串行接口(UART, SPI /
SSP, I2C , I2S), PWM调制器, GPIO, LDO, SDADC, SARADC, DPWM, Low
Voltage detector and brow-out detector 。
• ISD91200的ADC系列可选为 Sigma Delta ADC 或 Bridge Sense ADC

网友A:
这个芯片配置还是挺高的啊

嗯,是的,带音频功能

网友B:
带音频不错,用这个可以解码音频文件不

网友C:
啊呀呀,好的不得了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配置还是挺高的啊

嗯,是的,有带语音播放和语音识别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呀呀,好的不得了的芯片。

是的

楼主:
这个会是新唐后续主推的产品

楼主(2018-03-20):
引用 网友B:
带音频不错,用这个可以解码音频文件不

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比较符合电子锁,智能家电等需要声音播报的应用,可以省去一个语音IC

网友D:
这个系列功能真多,貌似也可以作为普通的那片机用。

网友E:
一般都是什么应用上用的。

网友F:
有没有语音播报这个功能的例程

网友G(2018-09-17):
有需要91200语音识别模组的请加Q498727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