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波输出停止后引脚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8-01-08):
我用PWM波输出驱动三极管,当需要PWM波输出截止,我只用了一条        clr_PWMRUN;指令,但是引脚输出高电平,导致管子一直导通,请问在哪里设置PWM波截止的时候,输出低电平?谢谢

网友A:
输出占空比为0,就可以全低了。

网友A:
或者按照你的这个结束后,再按照GPIO操作方式,输出0就行了。

网友B:
如果可以改硬件也可以用个反相器。

网友C:
这个没法修改默认电位?

网友:
貌似这个没法修改吧。关掉PWM,然后输出低电平。

网友D:
这个有方法设置默认的电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