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镜像问题,为了方便画图,元件X或Y镜像,是否会...

楼主(2018-01-08):
关于元件镜像问题,为了方便画图,元件X或Y镜像,是否会改变管脚的定义呢?

网友A:
只镜像不会,只改变显示方向,不改变定义

但上下颠倒就不同

网友B:
只要没有更改过元件管脚定义就无影响。

网友C:
原理图没有影响 PCB不这样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