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只能接收数据发送不了数据

楼主(2018-01-08):
MAX232可以接收数据,但发送不了数据,短接RX和TX,不能收发

网友A:
TVS用法错误,RS232存在负压,你那样接会导致什么后果,自己分析一下。去掉TVS和R61、62,净是些想当然的乱设计。

网友B:
没必要用tvs和电阻阿,你看看MAX232的数据手册里也没有这样的线路

网友C:
去掉两个TVS

网友D:
换成双向的TVS更靠谱啊

网友E:
TVS换成双向的,然后去掉10K那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