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GPRS/GP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8-01-08):
最近一个项目中用到一款GPRS/GPS模块,这个模块既有GPRS功能,也有
GPS功能。厂家给的资料好像是用linux写的。

我要看他的资料,这些资料用什么软件打开比较好呀?
我不懂linux,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类模块很多都是通过串口和模块MCU交互。发送AT指令。
代码的核心就是串口编程。
如果你的设备是linux的硬件平台,那么资料包里面的example目录应该就有c c++的demo. 无非就是配置下波特率,数据位,然后open  read write。改改编译下就能用了
如果你的设备是无操作系统的单片机,比如32,比如51,就将example里面的串口发送的AT指令提取出来,然后放到单片机的串口操作代码中。有一定C基础就好了。不然再问问厂家有没有单片机的,或者有没有AT指令手册。

如果非串口的GPS/GPRS模块的话,那就另外的操作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模块很多都是通过串口和模块MCU交互。发送AT指令。
代码的核心就是串口编程。
如果你的设备是linux ...

我用的是STM32,厂家没有单片机的版本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像厂家给的open cpu SDK吧,应该还有模块AT 指令文档的,找供应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