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BusHound监测数据的读取

楼主(2018-01-09):
    如图所示是我的USB 设备在BusHound上显示的结构,以及BusHound抓取的我的USB设备的数据。
    图A USB设备在BusHound上的显示

    图B BusHound抓取到的数据

    目前我是使用的HidD_GetHidGuid();
                          SetupDiGetClassDevs()
                          SetupDiEnumInterfaceDevice()
                          SetupDiGetInterfaceDeviceDetail()
                          CreateFile()
                          ReadFile()
    系列函数来读取数据。本来是想取得如BusHound上显示的Device 22.4上的数据,但实际上枚举获取到的却是设备Device 25。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获取到Device 22.4上的数据吗?找了很多资料没有翻到有用的,新人求支持!拜谢了!!!

网友A:
是否是绝对与相对号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绝对与相对号码的问题?

    应该不是的。是两个不同的设备。在这两个设备上都有检测到过不同数据。另外,在《圈圈教你玩儿USB(第二版)》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如图:    所以怎么获取对应的设备handle就很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