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

楼主(2018-01-08):
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接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字面向上左下脚为1脚,悬空,右下脚接地,右上角为输出,左上脚为电源

网友B:
微型表贴4脚的有两种,有源无源的都有,这个就必须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引脚功能。

网友C: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D: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网友E: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F:
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网友G: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

网友H:
并不解释如何使用BOOTADDR_GEM0_REG寄存器,这大致相似地参考了CSL。

网友I:
有源与无源的区别,价格也有区别

网友J:
看手册说明啊,看看是哪种类型。

网友J:
4脚一般都是贴片封装,不过孔。有源居多。

网友K:
有源晶振,不需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