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字节的移位问题

楼主(2018-01-08):
原来用汇编编程很容易的就进行多字节的移位,现在刚开始学用Keil  C编程,就搞不懂从哪下手

网友A:
就是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B:
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网友C: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D: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i]=a[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网友E:
如果字节数是2,3,4时可以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或是long,
unsigned int dat;
dat<<11;

网友F:
void delay()
{
uint16_t i;
for(i=0; i<20000; i++);
}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tmp = 0x80;
for(i=0; i<8; i++)
{
  PORT =  ~(tmp>>i);//右移
  de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8();
}
}

网友G:
楼上讲的蛮好的,C里面比汇编的还好理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 ...

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将9个字节顺次向前移一位,如果要连续移多位,再加个循环控制就行了。